[求助] spectre仿真时候,如何加一个类似编码的输入激励,高低电平顺序和脉宽可以由我指定

楼主(2022-04-27):
如题,在spectre里仿真时候,我想要加一个像数字电路一样的类似01101011010...这种输入激励激励的01顺序根据我的要求来,然后宽度我也可以设定,用verilogA生成这个激励应该怎么描述?

网友:
可以通过matlab构造你想要的“0101010”序列,然后映射成你想要的电压域,导出文件,然后再virtuoso里面analg vpwl把文件路径加进去,具体可以看这个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499883715
一直没空实践,楼主可以试一下然后告诉我一哈

网友:
可以直接设置spectre voltage source的type=bit来产生bit pattern。

网友:
可以在外部编辑好时间电压的文件,通过VSOURCE进行添加波形文件给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