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设计比较器的理论

楼主(2022-04-27):
请教各位大神
1.在设计动态闩锁电压比较器为什么要将必较器设置在能比较0.5LSB范围内,
目前得知是与量化误差有关,但还是不能理解,可以详细解释下吗?

2.在实行布局时,如何布局可以将INL与DNL调整好,在电路仿真的时候是可以进入到0.5内
,可布局后就变得很差,有推荐的文章提供布局方法吗?

网友A:
量化误差是±0.5lsb,我们设计一般是把其他误差来源做的小于量化误差,能得到更好的性能。(量化误差淹没其他误差)比较器的误差也就要求在0.5lsb以内。布局后INL和DNL变差是寄生的影响和匹配的影响。走线寄生影响到了你的单位权重,可通过加dummy保证寄生相同或成比例(这部分可以理论分析后调整layout);匹配就是根据器件的匹配原则,做好匹配即可。可通过后仿真No RC和R+C+CC对比仿真结果确定那一部分的匹配或寄生的影响。部分电路使用前仿真,部分电路(你觉得有问题的地方)使用带寄生的netlist,可以很容易确定是哪个地方layout的影响。针对有问题的地方,修改迭代即可。

网友:
量化误差分布在-0.5LSB到+0.5LSB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化误差是±0.5lsb,我们设计一般是把其他误差来源做的小于量化误差,能得到更好的性能。(量化误差淹没其 ...

謝謝回答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