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flash工艺很贵,可以不用吗?

楼主(2022-04-27):
如果片内没有flash,上电以后,直接从外挂的flash启动,这样可以吗?

片内的bootloader保存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拿metal VIA做一个ROM放bootrom内容,工艺一般会有相应的ROM memory compi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metal VIA做一个ROM放bootrom内容,工艺一般会有相应的ROM memory compiler。

谢谢,ROM memory compiler是免费的吗?

网友A:
一般是免费的,和SRAM/RegFile compiler一样由foundry spons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免费的,和SRAM/RegFile compiler一样由foundry sponsor。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metal VIA做一个ROM放bootrom内容,工艺一般会有相应的ROM memory compiler。

另外,这种方式做出来的ROM,一般可以做到多大容量呢?32KB,可以做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这种方式做出来的ROM,一般可以做到多大容量呢?32KB,可以做出来吗?
...

32kB可以,但是尽可能小吧,可以分两个阶段启动,bootrom先从外部flash加载真正的bootloader,再交给这个bootloader启动。ROM做的loader肯定要尽可能简单尽可能小,这样避免有bug不好修,也能节约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kB可以,但是尽可能小吧,可以分两个阶段启动,bootrom先从外部flash加载真正的bootloader,再交给这个 ...

谢谢,主要是同一个系列,有很多不同型号,最小的型号,可能32KB的空间就够了,如果外挂flash的话,也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kB可以,但是尽可能小吧,可以分两个阶段启动,bootrom先从外部flash加载真正的bootloader,再交给这个 ...

谢谢,主要是产品有多个型号,最低端的,只需要32KB的容量即可,不想外挂flash,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kB可以,但是尽可能小吧,可以分两个阶段启动,bootrom先从外部flash加载真正的bootloader,再交给这个 ...

感谢。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帖子发不出来。

产品分很多型号,最低端的型号,只需要32KB的存储空间,如果片内ROM就能实现的话,就不想外挂flash了,怕麻烦,也省成本。

高端型号再外挂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