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FN64的价格,会是QFN32的两倍吗?

楼主(2022-04-27):
单纯指封装和测试的价格。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的尺寸,不是单纯的管脚2倍价格就是二倍,主要和封装的BOM有关系,比如塑封料用量多少g,框架多少g,打线多少g,点胶多少,以及其他一些材料的费用,综合之后有一个单价。常规尺寸的QFN64封装一般会比QFN32贵一些,但不一定能到2倍,特殊的另算了。

测试的话,相同芯片的话,只和你测试时间有关系,时间不变,测试费用就基本上不变,主要是Loadboard和socket等硬件费用可能会有一点点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的尺寸,不是单纯的管脚2倍价格就是二倍,主要和封装的BOM有关系,比如塑封料用量多少g,框架 ...

谢谢,讲解得比较详细。

我们目前在QFN32 QFN48 QFN64之间徘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讲解得比较详细。

我们目前在QFN32 QFN48 QFN64之间徘徊。

这个最好直接找工厂去问,一般会给你报一个大概的价格,你们再去选择一个合适的,

QFN32和QFN64,这个pin数差的有点多啊

不纠结的话可以选择QFN48,居中,pin数也没差太多,供应商也多,产能也大,比如chippacking,QFN 5*5铜线,32-40pin,大概4-5毛钱,如果量特别大,还可以继续谈价格
QFN48,6*6,估计6-7毛钱,我们在他们家做过,具体价格我不知道,但是报价给过范围。除了chippacking,看看jcet/ht-tech也可以,大厂会稍微贵些,

网友:
QFN64的价格不会是QFN32的两倍呀,QFN64还是32只是封装,只占价格的一部分,最主要还是资源,值钱的不是封装是技术,是资源

我主要做lattice,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3020125403,或者进群252389946,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直接找工厂去问,一般会给你报一个大概的价格,你们再去选择一个合适的,

QFN32和QFN64,这个p ...

非常感谢!请问你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你是做什么的啊?

IC的封装&ATE测试
刚好对口,QFN和BGA的封装都搞过,做一些简单的定制化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的封装&ATE测试
刚好对口,QFN和BGA的封装都搞过,做一些简单的定制化设计,

你是自己在当老板吗?

以后我们的封测,可以联系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在当老板吗?

以后我们的封测,可以联系你吗?

那倒不是,也是在公司,要是想了解哪些工厂,倒是可以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倒不是,也是在公司,要是想了解哪些工厂,倒是可以推荐一下。

请教一下,做出来的die,可不可以不封装,直接wire-bonded to a PCB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做出来的die,可不可以不封装,直接wire-bonded to a PCB吗?

可以,就是COB封装chip on board,那种牛屎封装
需要做PCB,和工厂沟通好就行,快封厂,中低端封装厂都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是COB封装chip on board,那种牛屎封装
需要做PCB,和工厂沟通好就行,快封厂,中低端封装厂都能 ...

谢谢,如果前期MPW测试性能的话,为了赶时间,是不是这种COB封装,最快?PCB需要找foundry厂定制吗?麻烦吗?

整体流程,比封装成QFN再开始测试,更快?还是更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前期MPW测试性能的话,为了赶时间,是不是这种COB封装,最快?PCB需要找foundry厂定制吗?麻烦 ...

1、从加工时间上看,COB肯定是快的,但是准备工作提前做好,需要提前设计PCB,然后加工PCB,封装的时候把PCB送到工厂去加工COB,加工完回来再去PCBA贴片

2、PCB的设计要求要跟封装厂沟通,他们给设计要求,比如尺寸,厚度,工艺,你按照他们的要求去设计加工就好了。相比QFN封装,COB前期比较麻烦的是PCB部分,QFN封装,就只关心做QFN封装的就好了,确定了封装POD和pinmap, 硬件的测试电路设计就是其他人的事了,
如果后期COB要改设计,那周期就长了,需要重新做PCB,还要重新做COB,这时候QFN优势就出来了

3、整体流程,COB会短一些,to之后,wafer生产的1-2个月之内就可以把封装的事情准备好,只等wafer下线,直接去加工,COB比QFN能快2-3天
QFN常规封装的话,快封也就5-7天,COB可能也就2-3天。时间上差异不大,主要快封的费用,COB要便宜,QFN贵一些,快封的话,QFN单颗100-200块钱的样子,
和你封装多少pin没有太大关系,价格都差不多,几毛钱的单价那是批量量产之后的价格

我们不做COB封装,除了价格便宜,周期短一点点,其他缺点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加工时间上看,COB肯定是快的,但是准备工作提前做好,需要提前设计PCB,然后加工PCB,封装的时候把P ...

啊,那还是搞QFN封装吧,时间上耽误三五天,价格上,多几百元钱,但是,别的地方都省事啊!

我只是看到论文上,作者在测试环节说了一句话,我很好奇。

The chip is wire-bonded to a PCB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CB lines and cables are de-embedded from the measurement's resul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加工时间上看,COB肯定是快的,但是准备工作提前做好,需要提前设计PCB,然后加工PCB,封装的时候把P ...

QFN快封要一周左右,如果是慢封,需要多久?

to之后,能不能一部分快封(省时间,快速测试),一部分慢封(节约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那还是搞QFN封装吧,时间上耽误三五天,价格上,多几百元钱,但是,别的地方都省事啊!

我只是看到 ...

做成独立封装,确实省事,不同产品形态,展示之类的,都比较好,COB,成本优势明显,其他的缺点多

完整论文不太清楚,他的意思可能是,通过仿真把PCB走线和cable线的带来的影响去掉吧,
SI/PI的参数都是可以通过实际的参数设置(比如bonding线长,线径,材质,PCB的材质,走线材质线长线距厚度等)来仿真得到的实际的性能,如果去除掉某些不良影响得到较为真实的结果,应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独立封装,确实省事,不同产品形态,展示之类的,都比较好,COB,成本优势明显,其他的缺点多

完整 ...

只有仿真才能去掉PCB走线和cable线的带来的影响吗?
实测,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QFN快封要一周左右,如果是慢封,需要多久?

to之后,能不能一部分快封(省时间,快速测试),一部分慢 ...

快封,一般是专门做快封的工厂做,他们做不做慢封具体要问工厂了,看他们做不做,慢封,一般14天,主要流程很多,机器调参数之类的,NPI之后,有了经验,能提前到10天的样子。这个就是常规封装厂,他们一般不做快封,大部分可能也不愿意接这种少量的单,除非有熟人,他可以给你做。或者是像我们很多项目都在他们那边生产,mpw的项目他们也会接,
不过我们要快速拿芯片,一般都是在快封装厂,常规工厂时间太长了,除非我们为了性能更好,做定制封装,费用高,NRE费用十几万,时间长,框架交期2个月,封装半个月

慢封也是有一部分工程费的,但是费用要比快封整体便宜不少,可能几千块水平。不需要定制框架和治具的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仿真才能去掉PCB走线和cable线的带来的影响吗?
实测,不可以吗?

他说的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可能是实测,或者是仿真,有些敏感的参数,封装尺寸打线长,接地线长短之类的,影响比较大,估计是不得已选择COB封装,然后去掉影响,计算一下实际性能,

实测也可以,操作上可能会麻烦些,PCB上要预留一些测试点,用仪器去测试板级参数,
仿真的话,参数越详细,仿真结果越准确

话说我们之前一个芯片开始做了QFN80的封装,尺寸比较大,打线比较长,对DCDC的性能和RF的影响都很大,这个参数下,没办法量产给客户的,后来弄了个定制封装,即便是MPW,封装尺寸小很多,打线长度也很短,所以DCDC和RF的性能提升很多。至少以那个参数去卖没啥问题。不过就是制定封装NRE费用十几万。如果后续不用这个封装量产,很多治具不能复用,就废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可能是实测,或者是仿真,有些敏感的参数,封装尺寸打线长,接地线长短之类的, ...

谢谢,QFN封装,不是标准封装吗?

为什么还有定制封装这一说?

没搞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QFN封装,不是标准封装吗?

为什么还有定制封装这一说?

貌似JEDEC协会只是定了一些QFN的标准,不可能所有的规格都能规定的到,因为总有一些特殊需求,pin数,pin间距,PKG size等等,很多不同要求
常见的正方形的QFN只是一般性的规定,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

特殊的QFN市面上没有,就需要定制,比如4*5,4*6,4*7,等等,这些异形的QFN就需要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JEDEC协会只是定了一些QFN的标准,不可能所有的规格都能规定的到,因为总有一些特殊需求,pin数,pin ...

谢谢,那种COB牛屎封装,一定要在上面滴黑乎乎的东西吗?

不滴的话,就是一颗裸die,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加工时间上看,COB肯定是快的,但是准备工作提前做好,需要提前设计PCB,然后加工PCB,封装的时候把P ...

COB快封,单颗大概要多少钱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种COB牛屎封装,一定要在上面滴黑乎乎的东西吗?

不滴的话,就是一颗裸die,不行吗?

直接露die不行,除非是倒封的,pad朝下,倒封更麻烦,要做bumping,做基板,
bonding线的pad朝上的,很危险,有点风吹草动,bonding线就损坏了。好像也有透明玻璃照的那种,CMOS图像传感器,采用这种,快封不确定有没有,具体都要问快封厂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B快封,单颗大概要多少钱啊?

没有做过,具体价格,可以找快封厂问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露die不行,除非是倒封的,pad朝下,倒封更麻烦,要做bumping,做基板,
bonding线的pad朝上的,很危 ...

喔,也就是说,die上面,要么滴牛屎,要么加QFN,要么加玻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过,具体价格,可以找快封厂问一问,

谢谢。能否给我推荐一家快封厂(的联系方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也就是说,die上面,要么滴牛屎,要么加QFN,要么加玻璃啊。

肯定啊,可以露背面,类似于英特尔/AMD的CPU, 那就是露背面,散热更好,露正面,你要考虑灰尘问题,还有阳光,紫外线,之类的,可能会对你的电路参数产生很大影响

下面是快封厂的快封类型,常见的SOP,QFP,QFN,COB,还有管壳封装,都能做,我印象里相对比较便宜的是管壳和COB

公司是山东盛品电子,联系方式在下边图片,他是销售,你可以找他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给我推荐一家快封厂(的联系方式)啊?

快封厂,见这个图,找他就行
我们也经常在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啊,可以露背面,类似于英特尔/AMD的CPU, 那就是露背面,散热更好,露正面,你要考虑灰尘问题,还有 ...

非常非常感谢!
die露背面,散热更好。。。die的背面,是金属层(铜)吗?否则,为什么说露背面,散热更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
die露背面,散热更好。。。die的背面,是金属层(铜)吗?否则,为什么说露背面,散热更 ...

die的背面如果不是特殊设计的话就是单晶硅啊,ic一般只在在硅的一面做操作,背面一般就是硅本身,,有些特殊设计可能会有背金,或者TSV通孔
散热更好是因为塑封料的材质是有散热系数的,被动散热一般能cover到5W功耗左右,超过5W如果不是主动散热的话(加风扇,大散热片等),一般就会使用露die方式直接暴露,空气散热,或者露die,然后加金属壳密封这种,增大散热面积,金属导热性比塑封料好得多,比如台式机CPU,就是那种,金属壳,加导热硅脂,在加风扇,或者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e的背面如果不是特殊设计的话就是单晶硅啊,ic一般只在在硅的一面做操作,背面一般就是硅本身,,有些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封厂,见这个图,找他就行
我们也经常在那做,

联系了,他已经离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系了,他已经离职了。。。

额,,好吧,,年后还沟通过,这还没几个月,,

再就是找摩尔精英了,他们也有工厂在做快封,可以在网站找联系方式问一下,

https://www.mooreelite.com/packaging/?utm_source=di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