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4GHz cmos vco 的版图

楼主(2022-04-27):
版图仿真中lvs有两个错误我无法解决  希望有老哥解惑

报错是说没有连接  但是这个没有通向那个的通孔啊
是我器件选择错误了吗   就尾电流源那里的器件

楼主:
是我的那个低通RC滤波用的器件不对吗  还是什么  麻了

网友:
你所有管子的衬底都没画出来,自己用guardring打一圈

网友:
电容在电路上是三端器件,衬底接地,仔细检查一下版图是否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电感为啥原理图是带抽头的三端口电感,版图里为啥是2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