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中如何仿真Class 的D稳定性

楼主(2022-04-27):
使用的电路是一个普通的二阶单反馈系统CLASS D(里面还加了个零点来补偿),想请教一下各位如何去仿真这个电路的稳定性。目前的话电路可以正常输出放大Avf倍的输入波形,但是跑pss总是跑不出来,卡在这里了请教各位了

楼主:
可以产生看似正常的输出波形,但实际是怎么样,我觉得至少是可以像运放一样看到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才能判断是否稳定,但无从下手啊

网友A:
可以用pss+psp吗,看稳定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ss+psp吗,看稳定系数,

现在跑pss跑不出来,就一直稳定不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感觉问题出在前面两个积分器那里的零极点,但是调了调还是跑不出来pss,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B:
晶体管级恐怕不容易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级恐怕不容易看

对啊,目前打算拿理想的试试,或者不知道有什么别的软件可以做这种系统稳定性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