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什么搭建的RC振荡器无法启动

楼主(2022-04-27):
小弟在做一个RC振荡器的项目,现在是准备复现一下一篇论文里的振荡器先了解下各部分设计内容,但现在卡在了电路启动如图,这是论文里的电路结构,原理上是使用电流对电容充电,然后通过比较器和RS触发器控制充电过程,起到输出方波信号的作用
电路左边是电流源,这样设计是为了减小电源波动的影响,右上部分是修调电路,能改变充电电流,从而改变信号频率
这俩部分都属于附加功能,原理部分是右下角,两个电容+充放电MOS+比较器+触发器
我遇到的问题是,搭建好右下角电路后,按理说电容C1、C2一开始电压为0,所以两个比较器的输出应该是con2为低con1为高,然后使得触发器输出Q为低,开启PMOS15控制电容C1充电,但我的电路会停滞不动,具体表现是如图中C1电容的电压在开启后为VDD,导致两个比较器输出都为高,使得触发器停滞,且因为电容电压为VDD,PMOS15无法导通
这是我撘得到电路,触发器和比较器都是symbol,是我自己撘的,检测是可用的
所以就想请教下前辈们,为什么我搭建的电路会出现电容电压是VDD的情况,检查了一下电路并没有误连接到电源,尝试对换了一下充放电通路,同样的现象也会出现在另一个电容上

网友:
你都分析的很清楚了,电路存在这样一个简并态,所以你必须修改电路来避免进入这个状态。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RS锁存器不要有11的latch态,R和S要分出优先级。

网友:
有个使能信号EN,先低后变高,电路开始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