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的闭合顺序应该是什么样的啊

楼主(2022-04-27):
如图所示,要实现输出比输入是C1/C2,这些个开关应该以怎样的顺序闭合打开啊?图是拉扎维模拟coms集成电路设计里面的,其实我主要是有一个全差分的放大器想要电容做反馈实现闭环放大,全差分的运放和这个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楼主:
我自己顶一顶

网友A:
1)采样相位 : S1,S2,Seq导通;S3断开;
2)积分相位 : S1,S2,Seq断开;S3闭合;
3)注意采样/积分这两个相位非交叠;断开时有先后,S2->Seq->S1;增益是C1/(C1+C2);
对这个电路我也有疑问,既然认为S2断开前后两端电压都是0,那S2失配引入的失调似乎是固定失调,那运放的固定失调不管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采样相位 : S1,S2,Seq导通;S3断开;
2)积分相位 : S1,S2,Seq断开;S3闭合;
3)注意采样/积分这两个相 ...

书上是这么说的,图13.48就是上面那个图
S3的断开闭合和其他开关有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是这么说的,图13.48就是上面那个图
S3的断开闭合和其他开关有关吗
...

闭合到低阻驱动节点的过程,都不会引入误差,因为最终都会建立到驱动电压;
电容两边的开关,先断开的那个会引入误差,后断开的不会,因为后断开的只会影响电容两端的电压,不会影响电容的Q。
所以S3闭合断开都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