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拉扎维例题2.4

楼主(2022-04-27):
菜鸟求助,求求各位大佬看看我。
想问一下,阈值电压超过1.2V,导致器件关断是怎么得出来的?数据1.2V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A:
Vgs=vg-vs;其中vg标在图中了1.2V ,vs是gnd. 当Vgs<vth时nmos关断,也就是vth>1.2V时nmos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vg-vs;其中vg标在图中了1.2V ,vs是gnd. 当Vgs1.2V时nmos关断

明白了!!!感谢大佬!!!!

网友B(2025-04-21):
想问一下,为什么用的是饱和时的电流公式来计算呢?我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为什么用的是饱和时的电流公式来计算呢?我有点想不明白

因为已经饱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已经饱和了

假设Vx=0,此时管子饱和,所以用饱和电流公式,我这样理解对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设Vx=0,此时管子饱和,所以用饱和电流公式,我这样理解对嘛?

对啊,饱和用饱和公式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饱和用饱和公式没毛病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