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SC-V有没有自带dsp instructions的啊?

楼主(2022-04-27):
18资产
请教大家,需要dsp指令来做一些简单的运算。

楼主:
最好是a full set of DSP instructions.

网友A:
如果带P extention的是有dsp instruction的。
不过这个是需要自己写asm 来实现,编译器是没有办法直接用这些instructi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带P extention的是有dsp instruction的。
不过这个是需要自己写asm 来实现,编译器是没有办法直接用这 ...

谢谢,有没有别人写好的开源版本呢?

网友B(2022-06-07):
P extension,不过已经被废除了,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 extension,不过已经被废除了,不建议使用。

啊,那我们需要DSP instructions,怎么办呢?

网友B:
看看能不能用 V exten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能不能用 V extension

哎,P extension很好,为什么要废掉?啥原因?

网友B:
更正一下我前面说的,应该是长久以来没有固化。现在p的工作组还在更新。嵌入式DSP应该可以用的。不确定编译器方面的支持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我前面说的,应该是长久以来没有固化。现在p的工作组还在更新。嵌入式DSP应该可以用的。不确定编译 ...

是啊,P-extension只是没有固化而已。
国内有P extension工作组的成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