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输出极点是怎么推出来的,求助。。。。

楼主(2022-04-27):
(图片)

网友:
cascode补偿,算是一种常见的结构,具体推导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章

网友:
应该是sansen的资料,sansen的书上对弥勒补偿的次级点的结果就是这个,但是图中用的是cascode miller补偿,次级点应该会被推到更远,可以看Razavi第二版的第十章稳定性与频率补偿的10.7节其他补偿技术中有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