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1V电源下,如何设计Cascode OPA?

楼主(2022-04-27):
各位,第一次在1.1V电源下设计OPA,采用下图结构:
在电路中,除了M6a和M6b、M7a和M7b、M10的沟道长度L取800n外,其它所有管子的沟道长度L都是80n;电路中所有晶体管都是低阈值类型的,而且都工作在亚阈值区
现在我遇到了下列问题:
1. 我的输入和输出共模电压取1.1/2=550mV,发现在有些工艺角下,特别是对于输入管M1a和M1b以及M10,难以保证vds>vdsat。
2. 晶体管进行电流镜像时,沟道调制效应明显,比如管子M8和M5等;而且虽然M9和M4的共模电平相同,但由于沟道调制,他们的电流也不是成比例。
3. 虽然有共模反馈,仿真发现输出共模电压并不是都稳定在550mV,有的工艺角下,输出共模电压甚至偏离25mV之多,惨不忍睹。

想把遇到的问题说清楚,所以话说得太罗嗦了!

向大家请教:对于如图放大器,我的设计在哪些方面欠考虑?能否针对以上3点问题提供些解决思路?
恳请大家指点一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你可以把vb1调大试试?
2.这样的结构,copy电流就是容易不准,cascode形式会改善,但是这么低的电压域,不太好再叠管子了。
电流镜copy的准一些,可以从减小copy比例,增大L W角度,再进一步改善,你可以试试,当然增大L,就牺牲些许速度了。

希望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可以把vb1调大试试?
2.这样的结构,copy电流就是容易不准,cascode形式会改善,但是这么低的电压域, ...

楼主可有尝试改变电流镜比例再是试试。怀疑在不同工艺角下,输出共模电平变化大的原因就是电流镜比例不对导致的,但我也找不到理论依据。

楼主:
恳请大家指点一下这类放大器的设计过程,多谢啦!!

网友B:
40nm? 有 analog Vt device ,vth 会小很多,gm*ro 也大些 。另外共模电压可以低于 1/2 VDD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nm? 有 analog Vt device ,vth 会小很多,gm*ro 也大些 。另外共模电压可以低于 1/2 VDD 吗? ...

看了仿真结果,还是沟道调制的问题。尤其输出级,为了提高gm,n管和p管的沟道长度设计为80n,但是沟道调制导致电流镜像不准。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