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oc验证中怎么采用UVM来实现CPU的随机化

楼主(2022-04-27):
SOC中激励有两种
一种是CPU的程序产生激励
另外一种是外部输入信号
怎么实现CPU 的程序的随机化?

网友A:
就在C case里随机呗,应该有一个寄存器留给sv force 随机种子的吧,c case一开始的时候就用那个寄存器做随机种子

网友:
那得看你所说的cpu的程序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以及想随机什么东西。cpu的程序也不是随便跑的,比如你跑到停机指令了后面就不跑了。能做到随机cpu程序的工具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C case里随机呗,应该有一个寄存器留给sv force 随机种子的吧,c case一开始的时候就用那个寄存器做随 ...

没有弄懂你说的意思能否解释详细点?

网友B:
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cpu仿真的随机就只能对执行的命令进行随机-即指令集的随机吧,约束不同的指令格式,然后进行随机组合,不知道算不算你说的随机,但是不知道咋check,你们是有一个cpu的参考模型吗?

网友:
EDA厂家好多年前就提出来software中采用constraint-driven random的方法,不过国内至少我接触的公司还没有人用过这一类的。如果真的要在C代码里随机,可能也要分不同的验证点采取不同的策略吧,也不能一概而论,全都搞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cpu仿真的随机就只能对执行的命令进行随机-即指令集的随机吧,约束不同的指令格式, ...

无参考模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参考模型

假设可以随机的话,最终怎么依据什么进行判断,认为是通过了?

网友:
可以通过SV随机一数据,放在memory一个位置,C读走,达到了随机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设可以随机的话,最终怎么依据什么进行判断,认为是通过了?

具体看测试目的。比如预期有4个中断发生,可以在中断里计数。tets最后自己判断数量对不对,不对的话打印一些字符串来识别就行。

网友:
指令一般是单独一块做的 uvm做随机不太好用 像我们原来的cpu指令集就是用c++做的随机生成 因为有指令相关等问题 这个用uvm做感觉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