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ree-running PLL clock是指?

楼主(2022-04-27):
请教前辈,1,free-running PLL clock是指?不太理解
2.芯片port的传输速度有限制,io pad不能通过高速的时钟?为什么

网友A:
1. free-running PLL clock指得是PLL的ref clock,一般都是晶振时钟
2. ATE测试的时候,高速时钟一般通过PLL产生,IO pad一方面不支持高速时钟,另一方面ATE机台产生高速时钟,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free-running PLL clock指得是PLL的ref clock,一般都是晶振时钟
2. ATE测试的时候,高速时钟一般通过PL ...

free-running PLL clock指得是PLL的ref clock,一般都是晶振时钟
请教前辈,PLL产生时钟,但是PLL还需要一个ref clock(晶振时钟)?不太理解结构,
另外,为什么叫free-running?中文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free-running PLL clock指得是PLL的ref clock,一般都是晶振时钟
请教前辈,PLL产生时钟,但是PLL还需要 ...

pll可以理解为一个倍频器,没有参考时钟,怎么倍频得出高频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l可以理解为一个倍频器,没有参考时钟,怎么倍频得出高频时钟

前辈,PLL的时钟来自晶振,也就是PLL本身其实不会产生时钟,相当于是一个DIV分频器?
那晶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