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综合的一个疑问compile

楼主(2022-04-27):
compile -no_seq_output_inversion和寄存器输出端选Q还是QN有关,如果把这个变量设置为true,对综合结果会有什么影响?不太理解

网友:
你的问题有错别字,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该option应该是compile_ultra 的option。default就是打开的,意味着可以使用QN作为寄存器输出。

用途如图所示,如果寄存器只有异步置位,没有异步复位,那么可以使用QN输出,省一个反向器,或者在优化的时候,发现后面取反使用,那么就直接QN输出,不过这样一般后端会做,不知道综合工具会不会做,没看过。

打开该选项后,使用了invert的寄存器信息会写入.svf文件,供formal对比时使用。

网友(2024-12-05):
控制是否reg能够QN输出,不带此option能够QN输出,带此option不能QN输出。但是对于某些未知的原因,带此option仍然会QN输出,同时报OPT-1235的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