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安装问题

楼主(2022-04-27):
执行./pdkInstall后就出现这问题了,我提前也用chmod +x 给pdkInsall.pl赋予了可执行权限

网友A:
首先要看一下root对当前路径是否有写权限(比如NFS挂载的时候是只读的mount的话,就不能写,需要改mount方式); 再者就是看一下pdkInstall.pl的第一行是用什么命令解释器质性的,是不是少了一个 #!/usr/bin/perl   ? 要不就直接 /usr/bin/perl pdkInstall.pl 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看一下root对当前路径是否有写权限(比如NFS挂载的时候是只读的mount的话,就不能写,需要改mount方 ...

谢谢,我下的tsmc18rf   pdkInstall.pl第一行时 #!/usr/bin/env perl -w,    我按照你说的改成了 #!/usr/bin/perl -w后就可以执行了,请教一下为什么pdk第一行是 #!/usr/bin/perl 就执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