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ffer的jitter仿真

楼主(2022-04-27):
最近在做一个百MHZ时钟的输出buffer,打算采用CML的形式
目前想衡量一下这个buffer对时钟jitter性能的影响,不知道该如何仿真?
(目前的做法是用理想方波输入buffer,直接跑tran越1000个cycle,然后plot CML输出眼图,手动量过零点的peak-peak.  个人总感觉这样不是很严谨,但又说不上来原因)

另,衡量jitter的时候,跑tran需要加tran noise 选项吗?

希望大神前辈们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还可以用PSS或者hbnoise直接仿真得到jitter,具体可以参考spectreRF的tutori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用PSS或者hbnoise直接仿真得到jitter,具体可以参考spectreRF的tutorial

你好,请问你所述的两种仿真方式得到的是什么jitter?total jitter吗?

另,我用的量眼图的方式合理吗,这样仿出来的是什么类型的jitter(电源是带噪声的)?谢谢!

网友:
CML 是什么意思?calculator 直接有jitter 的函数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