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反相器的VerilogA的代码,用在cadence里的

楼主(2022-04-28):
救命啊
最近在弄SAR ADC 然后突然发现我之前用verilogA搞的反相器在实际电路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的代码如下:
// VerilogA for inverter00, inverter_0, verilog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inverter_0(IN,OUT);
input IN;
output OUT;
electrical IN,OUT;
parameter real vtrans=1.65,
               tdelay=1p from[0:inf),
               trise=1p from[0:inf),
               tfall=1p from[0:inf);
real OUT_val;
analog begin
       @(cross(V(IN)-vtrans,1))
        OUT_val=0;
       @(cross(V(IN)-vtrans,-1))
        OUT_val=3.3;
       V(OUT)<+transition(OUT_val,tdelay,trise,tfall);
end
endmodule

然后单独接0~3.3V的方波作为输入的时候是可以很好地输出的 可以很好地实现反相功能

但是当连续接两个反相器的时候 输出就出错了 反两次理应输出原输入信号 但是它直接一直等于0去了
就大概这么接的,连着接两个反相器:
然后波形跑出来长这个样子:

还有个问题就是,当输入不是很标准的矩形波的时候,输出也不正确,没有很好地实现反相功能:
上面这个图里Q5是我电路里的某个信号,Q5n是这个信号接了我这个反相器后的输出信号

想请问大家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输出是这些鬼样子的啊
各位大佬或许有反相器的verilogA的代码可以提供么
感激不尽!

救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刚刚试着像二楼一样调换了一下我的V1V2确实就输出正确了 但我这个信号很重要的 不能换V1V2的 ...

这个跟激励信号源是先高后低,还是先低后高没关系的,电路应该工作,除了对第一个沿变化的判断是由代码的写法决定的之外,没什么异常的地方。见附图。

网友A:
代码没问题,我一个字都没改,跑出来的结果见图,应该是你其他地方的电路有问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没问题,我一个字都没改,跑出来的结果见图,应该是你其他地方的电路有问题造成的。

啊 可是不谈我后面那个电路里的Q5的信号 就看这个接两个反的电路 我们好像长得一模一样的 一时想不出我这个电路能出什么问题 请问能麻烦给我看下你这个输入信号里的具体参数么 延时啊上升下降沿时间啊什么的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 可是不谈我后面那个电路里的Q5的信号 就看这个接两个反的电路 我们好像长得一模一样的 一时想不出 ...

二楼的信号不是都在图片里了么,上升沿1p,只是v1v2跟你的是相反的。其次,这个反相器va的翻转点判定是1.65v,所以你加入的信号0-1变化未超过1.65v或者1-0变化未低于1.65v统统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信号不是都在图片里了么,上升沿1p,只是v1v2跟你的是相反的。其次,这个反相器va的翻转点判定是1.6 ...

谢谢提醒!我刚刚试着像二楼一样调换了一下我的V1V2确实就输出正确了 但我这个信号很重要的 不能换V1V2的顺序 这是我SAR ADC里的采样信号 我这个信号必须得先高后低的 所有我才怀疑是代码有什么问题不够完善或者哪里不好什么的 我那个判断翻转的阈值是1.65我清楚的 但是Q5的那个输出(Q5的反)它在一开始就没反成功 我不太懂怎么回事 Q5一开始是低电平 然后长了一些小小刺 我的这个反相器不能判断它是低然后反到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激励信号源是先高后低,还是先低后高没关系的,电路应该工作,除了对第一个沿变化的判断是由代码的 ...

谢谢谢谢 但是这第一个沿对我很重要 因为我一共就跑这一个周期 只要求变化一次 我也试过用CMOS反相器了 逻辑上倒是没有我之前的那些问题了 但是对后面的波形影响蛮大的 后面我需要的一些波形全都会跟着变差 所以就还是想要用verilogA写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而且这个verilogA的代码其实也不是我自己写的 求助的同学 我其实不会写verilogA的代码

网友C(2022-11-04):
这个反相器的代码没有错,很正常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反相器的代码没有错,很正常的代码

好的 谢谢啦

网友D(2024-11-02):
感觉是没定义intial_step

网友(2024-12-26):
我写了一个计数器,但是我发现一旦和前面的模拟模块一起仿真就报错
错误信息是netlist.vams里面
port name XX is invalid or has multiple connections
查了半天说我没实例化,但是verilog-a也需要和verilog一样实例化吗, 小白不太懂

网友(2025-04-07):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没定义intial_step

我觉得也是,上述代码只能捕获上升沿,下降沿,对一个固定不变的电平判断不了,需要在捕获边沿前再定义一个初始状态,代码修改如下: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OUT_val=(V(IN)>vtrans) ? 0:3.3;//判断初始状态,高于1.65时为0,低于1.65为3.3
       @(cross(V(IN)-vtrans,1))
        OUT_val=0;
       @(cross(V(IN)-vtrans,-1))
        OUT_val=3.3;
       V(OUT)<+transition(OUT_val,tdelay,trise,tfall);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