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才能在run_test()里不加case名的情况下跑通仿真。

楼主(2022-04-28):
跑仿真的时候,在脚本里./sim.v后加了case名,但无法正确仿真,只有在run_test()里也加入case名才行,这是哪里没设置对呢

网友A:
simv +UVM_TESTNAME=case_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v +UVM_TESTNAME=case_name

不行,这边是这样设置的,但是还是需要在tb中的run_test里加用例名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这边是这样设置的,但是还是需要在tb中的run_test里加用例名才行

那得看你环境怎么写的了,以及具体报的是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得看你环境怎么写的了,以及具体报的是什么错。

以下的结果是run_test中不带case名会报的错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检查一下my_case0的factory注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的结果是run_test中不带case名会报的错

检查一下环境变量$SIM_TOOL有没有设置成"VCS"。。。看着有一定概率像是你这个第一句的if的判别没有都进入。

网友:
把你的case代码贴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的结果是run_test中不带case名会报的错

最直观的定位就是看仿真log,第一行打印有没有那句+UVM_TESTNAME=xxx

网友:
这个问题想都不用想,肯定是case没有注册成功

楼主:
各位大佬,问题已解决,感谢

网友:
大概率没factory 吧

网友:
我猜是有coponent用重复的defin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