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响应

楼主(2022-04-28):
第一个问题:如图,最糟糕的情况是俯冲掉到0V,那为什么我仿瞬态的时候会掉到-2V,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的VDD才1.2V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LDO的相位裕度过大,系统很稳定,瞬态响应的调整时间将变长;而相位裕度过小,调整时间也会变长?特别是前半句要怎么理解?
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A:
en,你的问题有点多啊,哈哈。1、是因为你使用的理想电流源,输出节点被强制拉到-2V了。实际情况,比如电阻负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2、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二阶系统的分析;时域分析或者频域分析。其中时域分析,欠阻尼和过阻尼对应的情况就是瞬态响应调整时间边长。其中频域分析对应的零极点和相位裕度,瞬态响应(调整时间)和相位裕度的对应关系就是相位裕度过大或过小都会调整时间边长。

网友B:
实际不会到负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不会到负值的

那请问一下,仿真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下,仿真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已经回答了,你是否是使用的理想电流源作为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 已经回答了,你是否是使用的理想电流源作为负载?

哦哦哦不好意思没看到 我的是外接理想电流源然后利用电流镜偏置的,这样也会产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你的问题有点多啊,哈哈。1、是因为你使用的理想电流源,输出节点被强制拉到-2V了。实际情况,比如电阻 ...

哈哈哈,谢谢大神!那么是不是频域中的相位裕度过大和过小就是对应着时域中的过阻尼和欠阻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