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不能编辑,缺少什么配置文件;

楼主(2022-04-28):
IC51,不知道配置文件哪里出错,导致现在自己的版图不能编辑,(没开只读)例如想画个层次,已经选中reshape命令,但在版图上画没反应,请大佬帮忙指点。

网友A:
应该是layout的快捷键没有设置好,或者没有被加载,无论那种情况都涉及到了快捷键的文件。

网友B:
贴图,或者你可以把你的配置给出来看看,要不不好判断啊

网友C:
怕是被锁文件了?

网友D:
打开layout具体保存路径看看,里面有没有.oa.cdslck的文件,有的话应该是因为误操作导致文件锁了,把那个文件删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layout具体保存路径看看,里面有没有.oa.cdslck的文件,有的话应该是因为误操作导致文件锁了,把那个文 ...

感谢,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不止是一个版图,是几个51的项目都不可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是被锁文件了?

感谢,指的是OA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图,或者你可以把你的配置给出来看看,要不不好判断啊

OK,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layout的快捷键没有设置好,或者没有被加载,无论那种情况都涉及到了快捷键的文件。 ...

对,我感觉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我在layout菜单栏直接点命令也是没法操作。

楼主:
已解决,bindkey.il61 51有时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bindkey.il61 51有时不兼容

楼主别忘了悬赏的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