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SC-V一般有多大的L1 cache和L2 cache ?

楼主(2022-04-28):
cache,在foundry厂生产的时候,会有额外的成本吗?

网友A(2022-06-05):
谢谢你。我们正在等待新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们正在等待新消息。

什么新消息?

网友:
常见的 L1 cache 容量大小 16KB-64KB,L2 128KB-1MB,根据应用场景选择。cache大部分成本来自于 RAM占据硅片的面积。

网友:
没有绝对的标准,看具体应用实现中需要实时处理的数据量和数据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