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布线电阻与计算差异很大

楼主(2022-04-28):
紫色的线就是提取的出来的OUT,浅蓝色的线是IN,pex提取出的结果IN的电阻反而比OUT的小很多;手动计算的紫色线的电阻在6~7,提取的结果反而在200左右  方块电阻是0.08;哪位大神能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提取的那个单位是Count,翻译成中文是“个”,不是欧姆。所以提取的电阻是统计了个数,不是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的那个单位是Count,翻译成中文是“个”,不是欧姆。所以提取的电阻是统计了个数,不是阻值。 ...

这样的话 浅蓝色的细线对比紫色的粗线 电阻还是小很多,还是不正常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提取了通孔的电阻?一般单个通孔电阻都有几十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提取了通孔的电阻?一般单个通孔电阻都有几十欧姆。

是有提取via电阻 改变粗线上的via数量电阻值会变化;线的电阻和via的电阻有办法分开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提取via电阻 改变粗线上的via数量电阻值会变化;线的电阻和via的电阻有办法分开吗
...

PEX后在RVE里应该可以看到通孔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X后在RVE里应该可以看到通孔电阻值

多谢 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的那个单位是Count,翻译成中文是“个”,不是欧姆。所以提取的电阻是统计了个数,不是阻值。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