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蛮烦大神看一下我这个电压偏置电路哪里有问题,什么地方需要修正的

楼主(2022-04-28):
麻烦大神帮我看一下这个3.3v偏置电路哪里需要修改的,电路小白请教了

网友:
M5的衬底接错了,这个工艺中这个型号的NMOS管衬底都接地,没有隔离的NMOS管。仿真看不出问题,画版图做LVS时就会报错了

网友A:
3.3V偏置电路,为什么用5V的器件,电压加5V?

网友A:
还缺少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偏置电路,为什么用5V的器件,电压加5V?

5v分压的,电流镜产生电流然后加电阻,这样设计的电路算偏置电路么?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缺少启动电路

谢谢提醒

网友B:
环路增益太高了,会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路增益太高了,会振的。

那请问这个怎么处理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