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hip top的LVS问题

楼主(2022-04-28):
情况是这样的的,我们的chip top是包括一些core、PHY IO和analog top的,最后总的GDS是由这几部分merge到一起的,网表是include分别的网表在一起的。在进行chip top的LVS验证的时候,如果我们把analog top 模块BOX掉,chip top的LVS就能通过,一旦不把analog top BOX掉,就会有LVS错误(analog top单独跑LVS也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佬指教。

网友A:
电源地 global了? port顺序调好了?不同地隔离了?分别调用数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地 global了? port顺序调好了?不同地隔离了?分别调用数字库?

多谢大神,我是个新手,还想请教1.为啥要调port顺序呢,是调哪里的port的顺序呢

2.分别调用数字库是什么意思呢,按理说我们merge后的GDS最后用的是相同的数字库才对
烦请请指教~~

网友:
1、你产生的netlist是connect by name吗?如果不是的话,你top netlist调用的数字blk的port顺序要和单独的数字blk netlist的port顺序一致。
2、如果只有一套数字库的话,可以忽略这个问题。
3、是否允许gate swap?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网表里数字端口与模拟端口对应不上导致的,就是你模拟cdl与数字cdl是ok的,merge在一起的时候,模拟是要调用数字的c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