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可以验证自己写的接口嘛?

楼主(2022-04-28):
fpga小白求教,自己写了一个uart的接口,但是不知道该怎么验证啊!!!
想用fpga上面的uab转串口来验证自己写的design是否有问题,目前浅薄的认知是把自己写的uart写到fpga上,然后调用sram里面的数据通过串口发出来,但是fpga自己已经有了uart的接口,我在实际验证的过程中是把输出直接绑在已有的uart引脚上嘛,还是绑到gpio上面,然后再把gpio和别的器件比如PL2303这样的接在一起嘞?
真实搞不懂了,fpga上面已经有的资源,我自己再写一个进去咋验证呢?
求接求救求指导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下

网友A:
行为仿真通过以后,把代码在FPGA上综合实现,将你的tx和rx port 分配到板子的uart接口对应的引脚上,然后用usb转uart线与电脑相连,在电脑里装一个串口调试工具,就可以在这个环境上进行收发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为仿真通过以后,把代码在FPGA上综合实现,将你的tx和rx port 分配到板子的uart接口对应的引脚上,然后用 ...

好的好的,万分感谢!!!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那这样做的话,是我自己的design满足uart时序,然后usb转串口的线一端是usb协议,一端是uart协议,这样对接传输数据完成后,我自己写的design输出可以被正确识别,也就验证了我的输出是满足uart协议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万分感谢!!!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那这样做的话,是我自己的design满足uart时序,然后usb转串 ...

是这样。你的TX从FPGA发出后,板子上插串口线的地方有一个小芯片,它将TX转为USB协议,经传输线给到电脑,电脑串口工具解析并显示你传输的值,反过来,你从串口工具中发出数据,经usb传输线后到达板子,板子上的小芯片将usb转为RX后给到FPGA里面,整个过程中usb与uart转换你是不可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你的TX从FPGA发出后,板子上插串口线的地方有一个小芯片,它将TX转为USB协议,经传输线给到电脑 ...

好滴哦,我完全明白了,感谢大大不吝赐教,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