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nm工艺什么时候IO用2.5v,什么时候用3.3V

楼主(2022-04-28):
想请教一下40nm工艺什么时候IO供电用2.5v,什么时候用3.3V;原本core1.1v,IO供电2.5V,如果给core供电4v或者2.5v,IO供电需要增加吗?

网友A:
加工厂提供的器件工作电压1.1V,core的电压你不能改。
I/O电压则与应用电路相关,与外围接的芯片要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厂提供的器件工作电压1.1V,core的电压你不能改。
I/O电压则与应用电路相关,与外围接的芯片要匹配。 ...

就是要求要给core 一个4v的电压,好像是测试电压,之前要求core1.1v,2.5v的IO供电,就是想知道这个用了这个4v的电压,IO供电是否要提高?麻烦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求要给core 一个4v的电压,好像是测试电压,之前要求core1.1v,2.5v的IO供电,就是想知道这个用了 ...

如果core原来的工作电压是1.1V,你加4V极大可能击穿损坏,低压器件没有那么大的耐压余量。
如果4V通过I/O加给core,标准的2.5V I/O单元也承受不了。3.3V可能行,但也不一定。除非特殊设计的I/O。
你可能还是没有把需求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