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AMS混仿,.v文件无法导入,求高手帮忙

楼主(2022-04-28):
最近在做ams混仿,但是在一开始导入ip的.v文件就报错,错误原因visadev load failed,采用新建cell的方式做digital模块,把ip的verilog语句全部复制粘贴过来,点击save同样报错,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2023-06-20):
用import verilog呀

网友:
只会xa,不会ams

网友A(2024-03-0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这个上面的可以参考下, 看看流程哪里有没有设置正确https://mp.weixin.qq.com/s/Wgykl64jv3M13CfyfaZyI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上面的可以参考下, 看看流程哪里有没有设置正确https://mp.weixin.qq.com/s/Wgykl64jv3M13CfyfaZyIg ...

大佬您知道关于import-Verilog in 的事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您知道关于import-Verilog in 的事项吗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感谢回复,我已经解决了,包括楼主的问题,换一个虚拟机就好使了,或者重启虚拟机。我在别人那里做verilog in就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