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1 DRC

楼主(2022-04-28):
请教大家 calibie 里面 这种VIA1的孔和STDCELL 内部的M1 产生了M1 spacing DRC ,innovus 里面通过verify 没有看到这个violation 。可以通过某些命令解决它吗。

网友A:
这个是蛮难处理的一件事,需要对GDS文件做后处理才能消除这个错误。如果有大量的这种错的话,我能想到的就是利用Calibre语言在GDS中找到(机选取和过滤的操作)面积等于某个很小的值的三角形,然后通过resize图形操作来删除掉这些小三角形几何元素。这需要比较厉害的Calibre编程,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蛮难处理的一件事,需要对GDS文件做后处理才能消除这个错误。如果有大量的这种错的话,我能想到的就 ...

数量不多 听起来有点困难,我想看看如果不想手动去改的话在innovus阶段有哪些办法解决。

网友B:
可以看看出现这种DRC 的Cell 是哪一种。 如果是同一种就可以禁用。或者看看这些出现问题的地方的类型,可以通过控制ndr 这种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出现这种DRC 的Cell 是哪一种。 如果是同一种就可以禁用。或者看看这些出现问题的地方的类型,可以 ...

请问innovus里可以通过命令实现走线呈45°角吗

网友C:
setViaGenMode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ViaGenMode试一下

把用到的这种孔的M1上下包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