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fprintf换行。

楼主(2022-04-28):
论坛里的大牛们,请教个问题,我用sprintf将一个list输出到一个txt文档,txt文档内list的每个数据不换行,我想list内每一个数据是一行,请问怎么操作呢?
感谢。

网友A:
myList = '( 1 2 3 4 5 6 7 8)
filePort=outfile("./output.dat" "w")
foreach(x myList fprintf( filePort "%L\n" x))
close(filePort)
view("output.d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myList = '( 1 2 3 4 5 6 7 8)
filePort=outfile("./output.dat" "w")
foreach(x myList fprintf( fileP ...

感谢大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myList = '( 1 2 3 4 5 6 7 8)
filePort=outfile("./output.dat" "w")
foreach(x myList fprintf( fileP ...

大牛,请问下怎么把一个字符串拆分呢。例如 q=“a b c”
我想把这个字符串按照空格或者特殊字符拆分成一个list,w=‘(a b 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牛,请问下怎么把一个字符串拆分呢。例如 q=“a b c”
我想把这个字符串按照空格或者特殊字符拆分成 ...

myString = “ a b c d ”

myStringList = parseString(myString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yString = “ a b c d ”

myStringList = parseString(myString " ")

感谢大牛,请问下skill能内嵌python吗?不会用skill处理数据,想用python。
再次感谢。

网友A:
用ipcBeginProcess.可以与任何的操作系统进程进行连接,不过这个对你来说比较难,先别问那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pcBeginProcess.可以与任何的操作系统进程进行连接,不过这个对你来说比较难,先别问那么多了。 ...

感谢大牛,我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