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的区分?

楼主(2022-04-28):
小弟不才,最近弄来了一个轨到轨运放进行学习,不太会区分同相和反相输入端,望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我理解的是1为同相输入端,2为反相输入端,不知我是否理解正确。

楼主:
看第一张图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放了几张同样的图片上去

网友:
根据运放的特性,你可以假设1远大于2,从输入差分对开始分析,如果最后的输出为高电平,则1为同相输入端,否则1为反相输入端。

网友(2023-07-17):
我一般都按瞬时极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