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

楼主(2022-04-28):
DRC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有没有大佬能帮忙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A:
NW的边缘到pdiffustion 最小距离要大于 0.45μ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的边缘到pdiffustion 最小距离要大于 0.45μ

再麻烦问一下您,这个pmos我应该怎样去修改呢,我的器件是直接从原理图中导入

网友B:
虽然不知道你的版图,但是应该拉开些距离就可以啦。或者你把版图放上来看看

网友:
定位到那个错误处,把版图放上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知道你的版图,但是应该拉开些距离就可以啦。或者你把版图放上来看看
...

黄色高亮的这块,我拉没拉的动,麻烦您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知道你的版图,但是应该拉开些距离就可以啦。或者你把版图放上来看看
...

还有就是这个错误是不是mos管的宽得大于600n,但是我用的.18工艺,我想用length为180n的我应该怎么调节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错误是不是mos管的宽得大于600n,但是我用的.18工艺,我想用length为180n的我应该怎么调节呀 ...

如果调用PDK的标准管子,感觉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你拉不开是不是先把这个单元flatten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调用PDK的标准管子,感觉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你拉不开是不是先把这个单元flatten试试
...

好的,谢谢您,我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调用PDK的标准管子,感觉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你拉不开是不是先把这个单元flatten试试
...

你是不是调用了1.8V的管子?一般来讲,从PDK标准库调出来的5v的管子length PMOS是500n,NMOS得看工艺。
另外PDK标准库调出来的管子 按快捷键Q是可以调出管子信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调用PDK的标准管子,感觉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你拉不开是不是先把这个单元flatten试试
...

为啥要flatten?再画一个NWELL覆盖就行了啊。另外,看看是不是有pdk.csh之类的东西需要source,有的工艺需要source完pdk.csh之后调出来的管子才符合DRC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