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电容

楼主(2022-04-28):
我想问下大家,MOS电容的W和L在layout中可以改变吗?为什么在layout中将W和L互换之后,S和D端的电容值就变少了,像电容的值不就是跟乘积有关系吗?为什么MOS电容在乘积不变的情况下,电容值就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望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下?谢谢

网友:
平板电容的长和宽可以互换,只要面积一定就可以了,但是MOS电容的沟道的长和宽互换,就完全没道理了。

网友:
问你的模拟电路工程师,他要是不介意,就可以互换。
如果只是作为稳压电容,正常情况下你的模拟电路工程师会告诉你可以互换。
如果作为实现电路功能的器件之一,例如OP里面的补偿电容、阵列电容等,你需要你的模拟工程师仿真确认是否可以。

网友:
互换的话可能导致交叠电容 结电容 寄生电容有所轻微变化,具体要看下数值,要看是哪两个端的电容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