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dsinit文件自定义快捷键,load时报错

楼主(2022-04-28):
load自己写的.cdsinit文件,报错。(tsmc180rf工艺)

网友A:
在这个代码中,凡是先写引号,再写反斜杠的,在语法上都没有意义,需要改成:先写反斜杠,再写引号。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在""里面的""需要加反斜杠即\"\",将第五行的每一个"\drawing\"改成\"drawing\"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代码中,凡是先写引号,再写反斜杠的,在语法上都没有意义,需要改成:先写反斜杠,再写引号。这样就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在""里面的""需要加反斜杠即\"\",将第五行的每一个"\drawing\"改成\"drawing\"即可。 ...

收到,感谢

网友C(2022-09-05):
楼主你的.cdsinit文件是在哪里找到的呀,我知道系统文件夹有一个,自己的库里有一个,可是我看不懂哪一个是,我检索出来有好多,有system.cdsinit,有user.cdsinit,他们每一个都有3个,两个有锁,一个没有锁。system的明显里面内容更多,我是不是应该用没有锁的system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cdsinit文件是在哪里找到的呀,我知道系统文件夹有一个,自己的库里有一个,可是我看不懂哪一个是 ...

我知道了,找出来全是不用的,要crtl加h把隐藏的显示出来,就在自己的目录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