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

楼主(2022-04-29):
华虹90工艺 4-3铝MIM电容向下打孔接1-2铝无法识别,如何更改LVS文件解决问题

网友A:
drc的验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的验证过了?

DRC过了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DRC过了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

楼主你好,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2022-06-14):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在lvs文件里找他定义MIM的地方  华虹他有一层专门用来定义MIM的层次,这个层次底下的所有孔都强制被判定适用MIM部分的规则,只要把这个强制判定改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