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图时发现两个同类型三极管的形状不一样

楼主(2022-04-29):
RT,请教各位dalao,经过电路的判断认为这两个都是纵向NPN管,那么为什么形状不一样,左边的管子集电极面积很大,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这是什么类型的三极管啊

网友A:
beta值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ta值不同

谢谢回复。那这两个管子的Beta值哪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