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样设计在不同时钟约束下DC综合,功耗差异的主要来源?

楼主(2022-04-29):
如题完全相同的设计,在不同时钟约束下进行DC综合,功耗差异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呢?

之前一直认为是综合后的网表文件不同,时钟约束更强的会使用更少的门电路,所以功耗更低。最近仔细对比了不同时序下综合后的网表文件,发现两者区别挺小的,那么功耗差异主要来源是什么呢?

另外在DC种report出来的功耗与时钟周期之间是否存在P=E/t 类似的关系?

PS. 寄存器部分功耗相同,组合逻辑部分功耗差异较大。

网友:
DC综合时会根据约束来选择工艺库中的器件模型,比如与门,工艺库中就不只是有一个与门的模型,不同的与门模型,他的延时,面积,功耗,驱动能力都不相同,DC会根据你的约束去选择合适的器件模型,比如你约束了触发器之间延时为10ns,DC就会选择能满足并且有一定余量的器件模型,然后触发器之间综合后延时可能为9ns,但是你要是约束为5ns,DC就会选择延时更小的器件模型。所以你的约束会影响DC综合时从工艺库中选择的器件模型,也就会影响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