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编译时报Top Module/Entity not found错误

楼主(2022-04-29):
我是3步编译,编译的时候加上-debug_access+all会报错,拜托各位大神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我是想增加verdi的单步编译功能,只要在这里加上-debug相关的命令都会报这个错

网友A:
你用-debug 就不报错了吗?感觉报错不是这个导致的,看起来是uvm没包之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debug 就不报错了吗?感觉报错不是这个导致的,看起来是uvm没包之类的原因 ...

不用-debug相关的命令不会报错,试了很多次了

网友(2022-11-10):
问题解决了嘛

楼主(2022-12-22):
额,没解决,没再搞这个环境的单步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