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 显示不全路径

楼主(2022-04-29):
IC618160  在centos7.9 下 显示不全路径,部分字母或者特殊符号不显示,求指点!

之前出现这个显示不全,是因为有2台6.9服务器,2台7.9 ,自己认为是6.9和7.9的字体不一样,有没有遇见一样的问题的大神,怎么能解决?

网友A:
你这是字体没安装全吧,启动的时候CIW窗口应该会报缺哪种字体,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字体没安装全吧,启动的时候CIW窗口应该会报缺哪种字体,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
   我用的这个命令安装的字体  ,应该会全安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