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仿真时 # 和@() 的区别

楼主(2022-04-29):
IC小白请教:
   昨天做SRAM的仿真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read和write的task如图,主要差别是read的等一个周期的实现方法不同;
   第一个for循环里面是写一个,读一个;第二个for循环里面是连续将刚刚写入的data读出来;
   问题是在第一张图里面的两种等1个周期的方式,仿真结果完全不一样。
比如在第一个for循环里,@(posedge ram_clk)的效果更加符合我的预期,#的效果变成了先write5次再read5次;
第二个for循环的wen信号表现类似,但是@(posedge ram_clk)比#PERIOD多了一个周期。
希望有大佬可以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这个很基础啊,#是与时间单位有关的,你看下你的timescale设置呢?另外是就算你的timescale设置正确,两者还是有差别啊,主要是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基础啊,#是与时间单位有关的,你看下你的timescale设置呢?另外是就算你的timescale设置正确,两者 ...

我的timescale是1ns/1ps哈,我比较搞不懂的问题就是用 #PERIOD也是等一个周期(我的clk翻转设置的是PERIOD/2),用@(posedge clk)也是等下一个clk的上升沿;而我仿真的时候是在一个时钟的上升沿(writer_ram的task最后是一个@(posedge clk))之后进行的这两种等待,理论上应该都是会等一个周期的延时。
即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实验现象,(@(posedge clk)的实验现象符合):
write(1 clk)->read(1 clk)->write(1 clk)->read(1 clk)->write(1 clk)->read(1 clk)->write(1 clk)->read(1 clk)>write(1 clk)->read(1 clk)

但是实际现象是#PERIOD这种等待方法没有等一个周期是:
write(1 clk)->write(1 clk)->write(1 clk)->write(1 clk)->write(1 clk)->read(1 clk)->read(1 clk)->read(1 clk)->read(1 clk)->read(1 clk)

网友A:
看你的现象不知是我没理解清楚你想描述的还是就是这么诡异,你看一在等之前和之后加打印信息看一下他们真实的时间,真实时间可用$realtime得到,这样应该很容易就debug出来了

网友B:
假设时钟周期为10,write 设置wen 为0,等一个上升沿,之后read 设置wen为1,#10,这时候write 又调用了,同时又把wen 设置为0,然后当前timeslot 应该等上升沿在#之后发生,所以wen实际又会变成0,你就会看到连续的wen为0。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时钟周期为10,write 设置wen 为0,等一个上升沿,之后read 设置wen为1,#10,这时候write 又调用了, ...

是的,你的想法是对的,我通过看实际时间戳证实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现象不知是我没理解清楚你想描述的还是就是这么诡异,你看一在等之前和之后加打印信息看一下他们真实 ...

非常感谢,我用$realtime debug出来了,是我对@(posedge)理解有误,他和#period是同步进行的,两者之间没有先后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