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命令行跑lvs

楼主(2022-04-29):
用calibre命令行跑lvs : calibre -lvs -hier hyper -turbo 2 lvs.cal

流程可以跑通,但出来的结果不对,如下所述:
同一根线,top里的pin name是A,调用的cell里的pin name是B,lvs报A和B short

请教各位,这是因为什么呢?

楼主:
各位大神请砸砖,感谢指教

网友A:
大小写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写问题吗?

不是,报顶层和底层的pin short,实际上他们是一根线,只是pin name不一样

网友B:
lvs.cal, 应该是这个文件中应该修改,或者增加控制语句。让calibre 认出 他们是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cal, 应该是这个文件中应该修改,或者增加控制语句。让calibre 认出 他们是一根线
...

感谢,已解决,确实是lvs rule里的option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