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ilibre2019.4_36.18版本资源

楼主(2022-04-29):
求cailibre2019.4_36.18版本及以上calibre2019版本的资源!
2020往后的单资源就不用咯!

2020版本资源+破解方式的如果有就更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有2020.3 aoj的patch和license么?我用2019.3的patch和license没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tExusET15qUlSzJ27YGMA?pwd=qing
提取码:qing

网友B:
为什么这么精确?你还要指定是aoi或者aoj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精确?你还要指定是aoi或者aoj吧

不懂,没研究过aoi和aoj区别,但应该在这版本之上的都行,但更新的版本无从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kVum-ADyGeCqhCCgcxz1A?pwd=qing
提取码:qing

大佬有2020.3 aoj的patch和license么?我用2019.3的patch和license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tExusET15qUlSzJ27YGMA?pwd=qing
提取码:qing

感谢老哥,最终解决只是安装了2020版calibre,patch和license还使用的2019的工具,最终也能成功解决,总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kVum-ADyGeCqhCCgcxz1A?pwd=qing
提取码:qing

谢谢,伙计。 你太慷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