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空白处加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2-04-29):
  • 我习惯在顶图空白处加上一些电源对地的ncap,但有些人更偏向于加pcap,他们会觉得pcap更干净?有大佬能说下加哪种更好吗?
  • 在高频线下垫NW是什么原理,个人认为接电源不是更加影响频率吗?求大佬指教~!

网友A:
nmos电子的迁移率比pmos的空穴高,充放电快,ncap要好一点,如果觉得不干净,可以加上DNW;
高频线下加NW并接上干净的电源,似乎改善不大,影响高频线的主要是寄生,用高层metal走线并且远离其他metal就可以,还可以添加DMEXCL层避免dummy寄生的影响,加NT_N层挖去p衬底,都可以减少寄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电子的迁移率比pmos的空穴高,充放电快,ncap要好一点,如果觉得不干净,可以加上DNW;
高频线下加NW并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