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模型缺失

楼主(2022-04-29):
在IC617下仿真的时候,每次打开ADE都要重新添加ModelLibraries,请问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如果你用的PDK里面的工艺库路径下有libInit.il文件的话,只要把你的design library的工艺属性设置成这个工艺库,那么你打开以这个设计库里面的schematic来运行ADE的时候,就可以触发libInit.il里面设置的自动添加model路径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