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K库相关的疑问

楼主(2022-04-29):
当前K库的需求还是很大的,但是感觉K库并不是特别受关注,懂得相关知识的人也并不多。遇到相关的疑问很几乎没人可交流。有没有相关的组织可以加入学习?多谢大家

网友A:
请问k库的时候,怎么给cell的timing arc中加入“when” 和 “sdf_cond”这2个状态选择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k库的时候,怎么给cell的timing arc中加入“when” 和 “sdf_cond”这2个状态选择信息 ...

晚一些,复工后我看一下flow再答复您。我现在也不是特别熟练,咱们可以经常沟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k库的时候,怎么给cell的timing arc中加入“when” 和 “sdf_cond”这2个状态选择信息 ...

着看你怎么K库的,default情况下,when和sdf_cond不是自动就带在timing_arc里面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着看你怎么K库的,default情况下,when和sdf_cond不是自动就带在timing_arc里面了吗?
...

你好!是这样的,我不是K库,我做IP的ETM,导出的lib中没有when和sdf_cond。所以想看看2者有没有共同之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这样的,我不是K库,我做IP的ETM,导出的lib中没有when和sdf_cond。所以想看看2者有没有共同之处 ...

二者描述的信息是一样的,但是用处不一样,when一般是告诉K库工具,该arc的状态,方便K库工具进行vector的选取和仿真。 sdf_conf写法上相对随意,是给数字仿真看的,主要是进行时序信息的反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者描述的信息是一样的,但是用处不一样,when一般是告诉K库工具,该arc的状态,方便K库工具进行vector ...

其实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想问下PT的哪个命令,使ETM出的lib中包含when和sdf_cond这2个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想问下PT的哪个命令,使ETM出的lib中包含when和sdf_cond这2个信息?

...

不太懂,.lib文件不是K库工具生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想问下PT的哪个命令,使ETM出的lib中包含when和sdf_cond这2个信息?

...

我的观点是,如果你的target lib的founction结构是完整的,lib包含了哪些信息和参数,K出来的库都会完整带入的

网友(2024-01-28):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想问下PT的哪个命令,使ETM出的lib中包含when和sdf_cond这2个信息?

...

k库产生的lib有,ETM应该就有?毕竟PT只是负责组合lib,不会导入额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