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各位大佬。画完版图DRC一直报这个错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22-04-29):
各位大佬,我用的是smic0.18工艺,这个是输入信号端口,我尝试flatten这个M1_GT,把M1改过,CT也改过,GT也改过,都不对。也查不到这种问题,希望可以有大佬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楼主:
就是Min. area 0.20um^2这个报错

网友A:
现在m1 面积是0.2平方um吗?不是的话,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m1 面积是0.2平方um吗?不是的话,补一下

哦哦懂啦,想岔了,感谢老哥!

网友B:
一般via都是起码两个 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有空的地方 多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via都是起码两个 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有空的地方 多打一些

好嘞,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