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各位大佬!DRC出现了86个这种错误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2-04-29):
新手画版图,DRC出现这种问题,几乎都是在M1_GT连接处这个过孔上报错的,不知道怎么修改,求问各位大佬,希望能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楼主:
是dataAuditErrors这个报错

网友A:
应该是M1最小面积为0.20 um2,你算一下长乘宽应该是不到0.20,我估计是打孔那里via的M1面积不够,多打孔或者增加M1线宽增加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1最小面积为0.20 um2,你算一下长乘宽应该是不到0.20,我估计是打孔那里via的M1面积不够,多打孔或 ...

谢谢老哥,0.2平方微米这个解决了,就是那很多个dataAuditErrors还不太懂耶

网友B:
你打两个孔不就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两个孔不就过了吗

好嘞老哥,我试试,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两个孔不就过了吗

果然好了,太感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