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X态的delay问题

楼主(2022-04-29):
大家好。我在后仿时遇到个问题,麻烦大牛指点一下,先行谢过。
现象:
scan后仿中寄存器CK->Q的delay在SI不为X态时和sdf中文件标的的值时一致的。但是在SI为X时CK->Q的delay值则和sdf文件不匹配,且是一个特别小的值,导致1个cycle的X态传到后级寄存器时变成了两个cycle。请问为什么当SI为X态时CK->Q的delay值这么小,当SI为X态时根据sdf文件中CONDELSE条件应该是0.04量级的吧,这个0.002001的值是怎么来的?
如下图中所示,当SI不为X态时,波形中测量CK->Q上升沿/下降沿都是0.041ns,与sdf中一致;当SI为X态时,波形中测试CK->Q只有0.002001ns。
sdf文件:
当SI非X态时CK->Qdelay值:
当SI为X态时CK->Qdelay值:

网友A:
先解決所有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解決所有X.

这个scan的仿真,是会存在X态的:scan链上的某些寄存器的D端的驱动包含不可控的cell,在capture阶段会将X状态采到寄存器中,正常情况下在shift out后测试pattern期望的值也是X,比对会pass。这里的问题主要是由于X态时CK->Q的delay大大缩短导致后级寄存器hold violation,从而导致正常的值也变成X态,最终pattern fail

网友A:
推測SDF中SI為X時, SDF 無法表示其效果. 所以還是建議先把所有X解決.
樓主說有不可控制的信號導致X, 那就加電路讓它變成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測SDF中SI為X時, SDF 無法表示其效果. 所以還是建議先把所有X解決.
樓主說有不可控制的信號導致X, 那就加 ...

多谢回复。我先研究一下是否是X态时sdf文件无法标上,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只能先解决不可控cell的X态问题。

网友:
不为x态那里condition 是0111,为啥不是0.04而是0.041?

网友(2025-10-1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