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反馈电流过大的问题

楼主(2022-04-29):
各位大侠求助:全差分的输出共模稳定在0.9v,如果输入信号的共模是0.2,那流过反馈电阻的电流将会很大,怎么解决。(输入信号是直流信号,所以不能用电容,否则会滤除有用的信号)在不用大电阻的情况下

网友:
(0.9V-0.2V)/ 10u=70K ,电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