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各位大佬,我DRC这里这么多dataAuditErrors怎么解决呀

楼主(2022-04-29):
新手画版图,DRC后好多dataAuditErrors而且大多都在M1_GT过孔上,是违反了设计规则什么的吗,求问各位大佬!感激不尽了!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我们最终的版图数据里面应该只包含多边形;这个data audit error是line造成的,把这些line图形删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我们最终的版图数据里面应该只包含多边形;这个data audit error是line造成的,把这些line图形 ...

谢谢!已经解决啦